请问增益为1000的仪表运放,可以强行将增益设置成20000吗?

楼主(2022-03-29):
目前在用个片子 AD8422,datasheet写的增益gain是1000。但是增益的计算可以通过Rg的值进行调整。G=1+19.8kΩ/Rg   这样的话,我把Rg设置为1Ω左右,增益倍数不就可以接近为20000吗?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大概率不能用

网友:
    会饱和,导致系统异常。

网友:
    理论上是计算的这样,但超过1000的gain,信号误差会变大,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