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预拉线怎么隐藏了?

楼主(2022-03-29):
今天在Layout时才发现PCB的预拉线竟隐藏了,搞了半天也搞不明白,问了几个同事也不知道怎样回事。急啊,搞了一年半layout了都还未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还要在这几天把图赶好呢。望各位知道的请指点一下哈。感谢!

网友:
就是飞线隐藏

网友:
在DISPLAY COLOR里 在connect的颜色还一下,估计预拉线是背景色所以看不见就消失了,如果是将其更换为与背景色不一样的颜色。

网友:
预拉线和背景色一样了。

网友:
Ctrl+Alt+C,把预拉线的颜色设置成和底色不同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