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中什么是显式计算?

楼主(2022-03-29):
    ansys中什么是显式计算?4 ^. `# L) L0 Z8 ]! L

网友:
      显式和隐式是针对动力学分析板块的,两者只是用不同的计算方法

网友:
    隐式算法要求矩阵求逆,积分时间步可以很大,而显式求解不需要矩阵求逆,积分时间步必须很小,显示主要是针对短时间的瞬态分析,像金属成型,冲击载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