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器正负极接相同正电压能充电吗?

楼主(2022-03-29):
    电解电容器正负极接相同正电压能充电吗?% N3 e1 P# S0 ~

网友:
    如果是相同的电压的话是可以充电的。

网友:
    电压相同就可以。但是必须要找准正负极。

网友:
    如果是相同的电压的话是可以充电的。但是必须要找准正负极。否则会损坏电解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