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传感器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楼主(2022-03-29):
选用传感器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网友:
精度是传感器的一个重要的性能指标,它是关系到整个测量系统测量精度的一个重要环节。

网友:
通常,在传感器的线性范围内,希望传感器的灵敏度越高越好。因为只有灵敏度高时,与被测量变化对应的输出信号的值才比较大,有利于信号处理。传感器的灵敏度是有方向性的。当被测量是单向量,而且对其方向性要求较高,则应选择其它方向灵敏度小的传感器;如果被测量是多维向量,则要求传感器的交叉灵敏度越小越好。

网友:
使用环境是室内?户外?移动设备?固定设备?对温度、湿度有什么要求?空气中使用?液体中使用?

网友:
反应距离,安装尺寸,灵敏度,是否用电?还是只允许机械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