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画图PCB时器件跑到视野外怎么办?

楼主(2022-03-29):
altium Designer 画图PCB时器件跑到视野外怎么办?

网友:
ctrl+A然后把所有器件按照矩形放置

网友:
英文输入下  按v+f可以浏览全部元件

网友:
你试试将相关的线先删除一下,我严重怀疑你是输错点的坐标了

网友:
    开双窗口,打开交互,在原理图选择后去PCB窗口重新放置元件即可

网友:
    用快捷键 V D查看整个文档,如果能看到,就将器件拉回到画板区。
    如果看不到,利用查找功能,可以找到超出的线,将坐标改到画板区内即可。
    也可以利用自动布局功能,让器件归位,不过一切布线和布局又要从头来过了

网友:
    Ctrl+A全选,I+L画矩形排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