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里面怎么准确测量孔径?

楼主(2022-03-29):
CAM350里面怎么准确测量孔径?

网友A:
按下Q后,点击该孔,就会显示出这个孔的所有详细资料啦!

网友(2022-05-22):
引用 网友A:
按下Q后,点击该孔,就会显示出这个孔的所有详细资料啦!

只能看焊盘的大小,看不到内孔的大用Q 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