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A二极管如何选型?

楼主(2022-03-29):
    5A二极管如何选型?( A6 p: H. @# o+ X

网友:
    如果正常工作电流小于3A,可选用1N5824或SB540,因为在常温下它们的最大正向额定电流是5A,正向压降0.5V左右。

网友:
    SB5100的正向压降在0.8V左右。 如果正常工作电流在5A左右,应选用8A~10A的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二极管的电大正向额定电流是在管体温度低于一定温度(一般为55~70℃)时的最大电流,若环境温度升高,管体温度随着升高,最大额定电流也会随着下降。一般选择额定电流为实际电流的1.5~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