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TLAB如何读取EXCEL最后一行数据!!!

楼主(2022-03-29):
已知有一个excel文件,每隔一段时间行数增加一行,如何每次只读取最后一行的数据,代码要如何写???
敬请赐教~~小弟先谢谢了~~!!~
麻烦给下代码~谢谢!

网友:
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全部读出来,然后从这个数据中读最后一行。

网友:
假如矩阵A
size(A)就可以得到A的行数和列数。

网友:
如果每次刷新后读取excel中所有的数据存到data中
lastrow=data(end, : );
楼主试试这样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