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在布局布线的时候,可不可以一层一层的布?

楼主(2022-03-29):
    PCB板在布局布线的时候,可不可以一层一层的布?就是每次只能看到一个层?

网友:
    布局一层一层可能不太合理哦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尤其布局的时候,要全局考虑的

网友:
    当然可以,既然电路板是按层划分的,按层布线当然没有问题,根据电路板的复杂程度选择布线方式,可以更合理的走线,也节省时间。

网友:
    Shift+S单层显示,但不推荐布线,简单板子可以。
    思维里同属性网络按层划分,一层一层画。
现实考虑因素较多,过孔占位,阻抗匹配,相邻层垂直布线,回流路径,脑中模拟好了随你单层布线,看着省事有何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