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传动的可能失效形式有哪些?

楼主(2022-03-29):
链传动的可能失效形式有哪些?

网友:
链传动的失效一般是链条的失效,常见失效形式有:1.疲劳破坏,2.铰链磨损,3.冲击疲劳破坏,4.铰链胶合,5.过载锻断裂。

网友:
绝大多数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的链条或者链轮齿断裂、磨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