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排插用什么MOS,MOS管的要求是什么,内阻要求低吗?

楼主(2022-03-29):
USB排插用什么MOS,MOS管的要求是什么,内阻要求低吗?什么MOS管可以满足要求?
是用IRF1404吗?

网友:
1,线路设计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漏了一个电阻,就是在MOS管的S端应该有个
保护电阻,因为靠MOS过流内阻上升到0.7V很难,所以电晶体保护就失去意义

2,你确定DS没有接错, D接灯,S接地

3,使用电表测量VGS(测量MOS管的脚)是否>5V?

6, 你电阻R28=5.1K, R27=474 ? 是否是470K?

7,工作时候(灯亮)Vgs 的
电压应该=[蓄电池-1.4)×(R27/(R27+R28)]
电压必须>5V
如果不是就是控制那个光耦(猜测)线路可能有些问题

以上如果使用的是IRF1404

网友:
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