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三极管的各个管脚

楼主(2022-03-29):
1、我在网上查到很多资料,是关于
如何检测三极管的各个管脚的,可是
为什么我测了几个三极管,每两个管脚
之间的电阻都没有(我把量程调到最大,
也是显示1)?
2、我买了个面包板,可是插器件时,觉得
不好用,请问:如果我想做些电路测试,
还可以有什么好的办法?(因为器件的管脚
都很细,用线也很难连接)

网友:
用数字万用表量的话,应该将档位打在二极管的档位上才可以测量出的。

网友:
万用表hfe档位,把三极管插在相应的位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