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芯片设计和逻辑设计、FPGA设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3-29):
芯片设计,逻辑设计,FPGA设计分别是做什么的?不懂,我感觉都是在用vhdl或者verilog来做工作呢,感觉是一样的啊!

网友:
简单的说,芯片设计,前期实现功能然后仿真,可以用verilog编写,跑出来的版本需要先用FPGA来验证功能,当功能验证结束后需要把代码移植到ASIC上,作成网表,然后流片,这样新的芯片也就设计出来了。所以芯片设计前期和FPGA工作是类似的。FPGA设计就只关注功能仿真,和在FPGA实现,不需要做成ASIC。而芯片设计和FPGA设计人员都可以归类到逻辑设计这块。

网友:
前端的设计的确很类似,但后端却很不相同。IC设计综合使用的目标库是由Fab提供的,而FPGA是由FPGA的厂家提供的。P&R的区别就更大了。FPGA的开发环境一般都是基于Windows的集成开发环境,如ISE和Quartus。而IC设计使用的常常是基于linux的开发工具,如DC,PT等。两者用的基于引用的器件也有很大不同。如IO,Memory和PLL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