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X 差分线间距 线对与线对的间距设置在哪

楼主(2022-03-29):
allegro16.X 差分线间距 线对与线对的间距设置在哪?

网友:
约束管理器中的 Electric→Net→routing→Differential part
Primary Gap 差分对最优先线间距(线到线间距)。
Primary width 差分对最优先线线宽(线的粗细)。

网友:
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我也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在约束管理器中的Spacing里面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