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51单片机获取dht11温湿度传感器数据

楼主(2022-03-29):
如何实现51单片机获取dht11温湿度传感器数据,并通过esp8266WiFi模块上传至onenet云平台?
有没有新手教程推荐,作为技术小白拿着板子无从下手。或者想了解下具体需要怎么做

网友:
    从简单入手,先把温度读回来吧

网友A:
    如果只是以51连接DHT11采集数据,串口发送给ESP8266,再由8266发送,可以试试直接用ESP8266连接DHT11,然后直接上传,好处是51不要了,缺点是需要编写ESP8266对应程序、对8266烧写编译生成的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以51连接DHT11采集数据,串口发送给ESP8266,再由8266发送,可以试试直接用ESP8266连接DHT11,然后 ...

因为我不光是想要读取并上传数据,还想通过单片机判断温湿度,进而控制发热板等实现恒温恒湿。这种情况下我要通过51来读取dht11的数据吗?还是说直接连接8266呀?

网友:
    你是想学习51读温度然后连接8266呢,还是就是想把温度传上云,可以直接8266读取上传,若是想通过51的话,先把温度读出来再想下一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