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析一下自发热可变电阻驱动电路疑问

楼主(2022-03-29):
    这是国外一个成熟的电路原理图,仔细核对过电路,确实是这样,看着像恒流驱动,但是仔细分析过后,以及仿真了还真不是恒流源,探针位置为电压测量点。有人说是恒流驱动,有人说是恒功率驱动,没看明白求大神解答。(注:运放正负相没有反,原图就是这样)

网友:
    一、将电阻R7 R4 和R6 R8 看做一个电桥来分析。二、需要明白电阻R8的温度特性曲线,是正向还是反向?我的估计是反向电阻,温度升高电阻值下降。

网友(点评):
"一、将电阻R7 R4 和R6 R8 看做一个电桥来分析。" 一笔点睛!

网友:
    典型的恒压原理图,这样电路在电路开发中应用广泛.

网友:
    我怎么觉得就是一个普通的比较器做的开关电路,通过R8与R6的分压反馈电压作为阀值进行故障保护,通过调整比较器负端的反馈阀值电压,打开和关断MOS管输出

网友:
    无须研究反馈电路,只是一个检测输出电压的点。放大器以比较器方式方式工作,Q1只用作开关。你可以在探针3的地方加个示波器,观察波形,应该是周期比较长的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