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中的接触问题指的是什么?

楼主(2022-03-29):
    ansys中的接触问题指的是什么?

网友:
      接触问题是一种高度非线性行为,需要较大的计算资源,为了进行实为有效的计算,理解问题的特性和建立合理的模型是很重要的。

网友:
    接触问题存在两个较大的难点:其一,在你求解问题之前,你不知道接触区域,表面之间是接触或分开是未知的,突然变化的,这随载荷、材料、边界条件和其它因素而定;其二,大多的接触问题需要计算摩擦,有几种摩擦和模型供你挑选,它们都是非线性的,摩擦使问题的收敛性变得困难。

网友:
    ANSYS支持三种接触方式:点—点,点—面,平面—面,每种接触方式使用的接触单元适用于某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