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射极输出器?

楼主(2022-03-29):
什么是射极输出器?

网友:
射极输出器也叫作共集电极放大电路:在输出回路中,短接了RC(无RC),增加RE,利用C2耦合电容并联RE输出放大信号。因为输出在射极电阻RE两端,故名射极输出器。

网友:
    由于共集电极放大电路输入电阻高,常用于多级放大电路的输入级;输出电阻低,常用于多级放大电路的输出级。在多级放大电路中间级,可以改善电路的工作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