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类] 电磁兼容技术的五个应用实例介绍

楼主(2022-03-29):
1、接地问题

实例一:某系统设备在做422通讯串口的射频场感应传导测试,采用双绞屏蔽线,开始采用的是单端接地,测试时出现的误码率高,几乎没有正确的数据,后来采用双端可靠接地,通讯正常。

实例二:某系统设备在做视频鼠标线的射频场感应传导的试验时,在较低频段(3M以下)时显示器有波纹,上下闪动,后来将视频线的显示器侧可靠接地,干扰明显降低,几乎不影响显示。

分析:这两种现象都是在做射频场的感应传导试验时出现的,射频场的感应传导抗扰度试验实质是:设备引线变成被动天线,接受射频场的感应,变成传导干扰入侵设备内部,最终以射频电压电流形成的近场电磁场影响设备工作 ,以低频磁场为主。

双绞线能够有效地抑制磁场干扰,这不仅是因为双绞线的两根线之间具有很小的回路面积,而且因为双绞线的每两个相邻的回路上感应出的电流具有相反的方向,因此相互抵销。双绞线的绞节越密,则效果越明显。

屏蔽层两端接地时,外界磁场在原来信号与地线构成的回路中产生感应电流的同时,也在屏蔽层与地线构成的回路中产生感应电流Is,Is也会感应出磁场,但是这个磁场与原来的磁场磁场方向相反,相互抵消,导致总磁场减小,减小了干扰。

2、屏蔽问题

实例三:某系统为机柜、机箱式结构,其中控制部分为机箱结构,子板总线板结构,子板均安装面板。做静电试验时,接触放电+5.5kv时,对主板面板及左右相邻的面板进行静电试验时,控制板重启或死机,后来在控制板附近的面板之间安装指形簧片,系统在接触放电±6.6kv时运行正常。

实例四:某系统试验,用普通机柜,系统很敏感,对机柜引出线(通讯线)进行群脉冲试验,采用耦合夹耦合方式,干扰一加上去,系统就不正常,在通讯线两端增加磁环,效果不明显,后来没有办法了,更换了屏蔽机柜,进行试验,有明显效果,做几轮后,系统才会出现倒机想象,在通讯线进机柜处增加安装磁环后,系统工作正常,几轮试验后,没有出现倒机现象,系统工作都正常。

分析:现在很多系统都是机箱结构,即控制板、采集板、驱动板等都安装在同一机箱中,进行数据交换与控制。安装完成后各电路板会有一定的缝隙,静电脉冲通过面板缝隙,分布电容向主板耦合,使电源失真或控制发生故障系统重启、死机。在面板之间安装指形簧片,使机箱成为一个良好的屏蔽体,由于电荷的“趋肤效应”,当有静电干扰时,静电会沿着表面泄放至大地,对内部电路的影响减小或者消失。

屏蔽机柜对机柜的缝隙和门都进行了处理,缝隙处安装导电簧片,门与机柜接触位置安装导电布衬垫,提高机柜的屏蔽效能,提高机柜整体的抗干扰性,群脉冲干扰的实质是对线路分布电容能量的积累效应,当能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可能引起线路(乃至设备)工作出错。通常测试设备一旦出错,就会连续不断的出错,即使把脉冲电压稍稍降低,出错情况依然不断的现象加以解释。脉冲成群出现,脉冲重复频率较高,波形上升时间短暂,能量较小,一般不会造成设备故障,使设备产生误动作的情况多见。

3、磁环的作用

实例五:对一个机箱结构系统做群脉冲实验,机箱内含有控制板、采集板、驱动板等,采集线、驱动线出机柜,需要做信号线群脉冲实验,当干扰施加在采集线上时,所有的采集板上指示灯都闪烁,对采集回路进行分析,采集输入有光电隔离器件,采集回线为动态的12V输出,当干扰施加时,可能造成采集回线上的电压失真,造成指示灯闪烁,找了一个闭合磁环,安装在采集回线上,进行实验,在某一极性下指示灯闪烁,说明磁环有作用,然后根据其阻抗特性,绕制2圈,实验效果不明显,后来试验一下绕制3圈,结果,采集指示灯显示正常,多次试验,系统均正常。

分析:磁环对群脉冲干扰有很好的抑制作用,根据实际情况安装在通讯线的两端或一端,磁环有不同的阻抗特性,对干扰信号进行频率分析,设计磁环的截止频率正好落在干扰信号频率附近,使磁环体现较大的阻抗性,来抑制干扰。

磁环的圈数影响磁环的阻抗特性,圈数越多,阻抗特性曲线向低频率方向移动,即较低频率下的阻抗越大,若此频率比较接近干扰频率时,就能起到很好的抑制干扰的作用。

电磁兼容技术融入电子产品开发设计中,可以提高产品的安全可靠性,如果在实际测试中,某一方面存在缺陷,可以从电磁干扰的方式上入手进行一步一步测试,电磁干扰有两种形式:传导发射和辐射发射,从各自的耦合路径进行查找。一个系统指标超标,可以先从辐射发射上解决,设备是否屏蔽良好,机壳上孔用导电布封住,导电布要与机壳良好接触,再进行试验,如果还超标,那就是干扰主要是传导发射引起的,在设备机壳出口处安装信号滤波器和电源滤波器,进行试验,如果还超标,那就是干扰是通过电缆辐射和传导发射出来,通过对屏蔽层的接地,减小地环路等措施必定能查找到原因并解决。

网友:
    接地、屏敝问题

网友:
    减少地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