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litter之六: 耦合器构成的功分器

楼主(2022-03-29):
Splitter之六: 耦合器构成的功分器

EDA365原创     作者:何平华老师

Splitter之耦合器构成的功分器。碎片三分钟,收获一丢丢。

微带耦合器指标
耦合器的指标与功分器很相似:
1、工作频段;
2、功率容量;
3、端口电压驻波比;
4、输入输出之间的插入损耗;
5、支路功率分配比(耦合度);
6、支路端口间的隔离度;
7、支路端口间的相位平衡度;
如果支路功率分配比为1,也就是耦合度为3dB,则称为电桥。
耦合器当做功分器使用时,分路端的相位可能不等。
本文只普及微带耦合器知识,将在后续系列文章中深入讨论微带耦合器的仿真设计。
微带耦合器都可以当做功分器使用,常见的是以下三类:
1、分支线耦合器(90度)
2、环形耦合器(180度)
3、双线耦合器(90度)

分支线耦合器
分支线耦合器镜像旋转对称,任何一个端口都可输入信号,一旦确定了输入端口,就唯一决定了其它三个端口位置:
1、直通端相位-90度;
2、耦合端相位-180度;
3、隔离端理论上无信号,所以不存在相位。
为什么直通端不在左下角?隔离端不在右上角呢?
这与41/4波长阻抗线的阻抗和图形拓朴结构有关系。
例如耦合度为3dB的分支线耦合器,如果隔离端无信号,那么要求:
Z1 = 0.707*Z0 Z2 = Z0
如果要想直通端与隔离端互换位置,那么也得要求Z1和Z2阻抗互换。

直通端信号从输入端进入到直通端,有两条路径。从第一个T形节开始,蓝色路径的功率就小于红色路径的功率,而且蓝色路径还多经过两个T形节,所以功率进一步减小。
这两条路径差1/2波长,反相位互相抵消一部分,抵消不干净的功率,就是直通端功率。

耦合端
蓝色信号红色信号同相位抵达耦合端。
互相叠加后的功率就是耦合端的功率。

隔离端
蓝色信号红色信号反相位抵达隔离端。
互相抵消,功率为零。
如果要想达到互相抵消的效果,那么Z1和Z2的阻抗要仔细设计。如何推导公式和仿真设计,可持续关注本公众号,会有文章专门讲常见微带耦合器。
限于篇幅,本文只想说明:耦合器也可以当作功分器使用。

环形耦合器
按照上文所述的办法,可分析出:
2与4互为隔离端;
如果信号从1端口进入,则2和4端口有信号,3端口无信号,所以1与3互为隔离端,且2和4之间的相位相差180度。——如果耦合度为3dB(2和4端口信号幅度相等),则称为180度电桥。
如果信号从2端口进入,则1和3端口有信号,4端口无信号,所以2与4互为隔离端,且1和3之间的相位相差0度。
如果这是一个180度电桥,且有两个相关信号同时从互为隔离端的1端口和3端口输入呢?显然有以下的矢量运算:
S2 = 0.707 *(S3 + S1);
S4 = 0.707 *(S3 – S1);

平行双线耦合器
微带平行双线窄边耦合器,耦合度一般在15~30dB范围:
微带平行双线窄边耦合器,可看成是微带线间串扰模型,远端是隔离端,近端是耦合端。——也就是远端串扰小,这是有利于数字PCB设计的。
多层带状线平行双线宽边耦合器,耦合度很轻易做到3dB,由于耦合端与直通端相位差为90度,所以也称为90度电桥。

耦合器当做功分器应用的例子
耦合器常用于平衡放大器、天线馈电网络、平衡混频器、信号检测(通道校准)等等,分别如下图所示(图片来自于网络,百度)。

出品|EDA365
作者|何平华老师

注:本文为EDA365电子论坛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网友:
    多谢前辈分享 多谢前辈分享 多谢前辈分享  多谢前辈分享 多谢前辈分享  多谢前辈分享  多谢前辈分享  多谢前辈分享 多谢前辈分享  多谢前辈分享  多谢前辈分享 多谢前辈分享 多谢前辈分享  多谢前辈分享 多谢前辈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