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2.5无法打开Route

楼主(2022-03-29):
    pads VX2.5安装后原理图和layout都可以正常使用,就是Route无法打开,请问各位怎么解决?

网友:
    版本不对吧,下载后重新安装下。

楼主:
    版本没问题,另一个同事一样安装,可以正常打开,现在卸载了重新安装还是打不开

网友:
    可能是你电脑里有安装了公司的加密软件吧,,router使用的权限没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