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PCB 图纸大小的函数命令

楼主(2022-03-29):
请教一下如何用命令或函数设置如下参数?红框内的图纸大小、位置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请教大神。

楼主:
    1.   NAME
    2.      axlDBChangeDesignExtents - change design extents
    3.   SYNOPSIS
    4.      This allows changing of the design extents.
    5.      If may fail if an object falls outside the new extents.
    6.      If may also fail if the extents exceed the database range since
    7.      it is an integer based database.
    8.   FUNCTION
    9.      axlDBChangeDesignExtents(
    10.          l_bBox
    11.      ) -> t/nil
    12.   NEEDS
    13.          l_bBox - new design extents
    14.   RETURNS
    15.          t if size changed
    16.          nil if failed to make change
    17.   CAUTIONS
    18.          1) On large designs this make take time
    19.   EXAMPLES
    20.      1) shrink db to its smaller extent
    21.          extents = axlExtentDB('obstacle)
    22.          axlDBChangeDesignExtents(extents)
    23.      2) minumin size plus 100 mils all around
    24.          extents = axlExtentDB('obstacle)
    25.          extents = bBoxAdd(extents '((-10000 -5000) (10000 5000)))
    26.          axlDBChangeDesignExtents(exten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DBChangeDesignExtents

    可以使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DBChangeDesignExtents

    但是红框内的参数获取不到

楼主:
    1.   NAME
    2.          axlParamDesignDoc - design parameter record Skill interface summary
    3.   FUNCTION
    4.          axlGetParam("paramDesign") -> o_dbid
    5.   SYNOPSIS
    6.          This obtains the Allegro design record which controls database
    7.          size and accuracy.

    8.   ==============================================================
    9.   DESIGN Attributes:

    10.      NAME      Set?     TYPE      DESCRIPTION
    11.      ------------------------------------------------
    12.     accuracy   no       integer   number of decimal places in design
    13.     bBox       no       bbox      the design's bounding box
    14.     height     no       float     size of design (see width)
    15.     objType    no       string    "paramDesign"
    16.     units      no       string    design units ("mils", etc.)
    17.     width      no       float     size of design (see height)
    18.     xy         no       point     lower left corner of design

    19.   NEEDS
    20.          Name of parameter is "paramDesign"
    21.   RETURNS
    22.          dbid of paramter record
    23.   SEE ALSO
    24.      axlDBChangeDesignOrigin
    25.      axlDBChangeDesignExtents
    26.      axlDBChangeDesignUnits
    27.   EXAMPLES
    28.      1) see what current db has to offer
    29.          p = axlGetParam("paramDesign"
    30.          p->??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红框内的参数获取不到

    不要太贪心,一个函数怎么可能既Get又Set?你问的是设置extent的函数。获取extent当然还有别的函数。

网友(2025-08-01):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