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画原理图符号的栅格点怎么调整

楼主(2022-03-29):
cadence画原理图符号的栅格点怎么调整

网友A:
    应该可以在option中可以设置,但一般情况下,grid都是设置位1/1。若有不足,请指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在option中可以设置,但一般情况下,grid都是设置位1/1。若有不足,请指正,谢谢。

option设置的是原理图页面的,创建原理图符号时,里面的栅格点option里面修改不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