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RDL层?

楼主(2022-03-29):
RDL是将原来设计的芯片线路接点位置(I/O PAD),通过晶圆级金属布线制程和凸块制程改变其接点位置,使芯片能使用于不同的封装形式。是不是RDL层相当于布线层?只做过基板layout设计,对晶圆级金属布线不太明白,请大家指教指教?

网友A:
同基板layout类似,只不过制作工艺不同,精度要求更高,会用到一起更高端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基板layout类似,只不过制作工艺不同,精度要求更高,会用到一起更高端的设备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