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 S参数提取

楼主(2022-03-30):
sigrity S参数提取的时候如果链路中有串接电容或者电阻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A:
    两个办法:
    1、阻容附上模型,跟链路一起提取
    2、分段提取,搭链路的时候单独加上阻容模型

    ccx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办法:
    1、阻容附上模型,跟链路一起提取
2、分段提取,搭链路的时候单独加上阻容模型

非常感谢杜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