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可以仿真拉伸后二维图形的面积变化吗

楼主(2022-03-30):
ANSYS可以仿真拉伸后二维图形的面积变化吗?

网友:
关于力学中材料拉伸、压缩、扭转的仿真计算任何一种有限元都是可以做的,当然ANSYS也可以,如果你是想做现有材料的模拟拉伸试验,就用静力学分析就可以了,由于变形超过材料本身的屈服极限甚至强度极限,所以用非线性模块,材料模型用ANSYS自带的材料模型;
如果是为研究新材料的力学性能而模拟的拉伸试验,也可以在ANSYS里面自己定义材料,设置好材料的参数,然后也可以模拟计算相关的试验。

网友:
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一楼说的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