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光二极管电阻计算方法

楼主(2022-03-30):
发光二极管是电流量控制部件,根据穿过的电流量,立即将电量转换为太阳能,故也称光电转换器。发光二极管是当代电子制作中较常用的电子元器件之一,它以其特有的优势备受大家的亲睐。

LED的主要特点

(1)工作标准电压低,有的仅需1.5 - 1.7V即能通断发亮;

(2)工作中电流量小,典型值约1OmA;

(3)具备和一般二极管类似的单边导电性特点,仅仅过流保护工作电压略高些;

(4)具备和硅稳压二极管类似的稳压管特点;

(5)响应速度快、从加工作电压到传出光的時间仅1一1Oms,回应頻率可以达到100Hz;则使用期限长,一般可以达到10万钟头之上。

现阶段较常用的发光二极管有发彩光和绿色光的磷化处理稼(GaP)LED,其正方向损耗VF=2.3V;发彩光的磷砷化稼(GaASP) LED,其正方向损耗VF= 1.5 - 1.7V;及其选用碳碳复合材料和蓝色宝石原材料的淡黄色、深蓝色LED,其正方向损耗VF=6V。

因为LED的正方向光电流曲线图较陡,故在运用时,务必串连功率电阻,以防烧毁管道。在反馈电路中,功率电阻R可 用上式估计:

R=(E-VF)/IF

在直流电路中,功率电阻R可以用下式估计:R= (e-VF )/2IF,式中e为沟通交流电源电压的有效值。

发光二极管电阻计算方式

假定发光二极管的顺向工作电压为3.5v,观查曲线图就了解电流量会趋向无穷,但你也许要说,我就用数字万用表检测过去了,电流量不容易很大。这儿我想说的是,曲线图是满意的状况,具体工作中时候有联线电阻器、电源开关电阻器、电池内阻等串在电源电路里,他们尽管小,可对等同于短路故障的电源电路而言,0.1欧母就己经非常大了。只靠这种另加电阻器是不稳定且不稳定的,你无法在任意一家发光二极管生产厂家的材料表明里见到容许立即用电压源联接发光二极管而不接功率电阻的,除非是接的是直流电源。

对于电阻器的尺寸,用欧姆定律V=I×R测算就可以算出阻值,计算方法为:供电系统工作电压12V-发亮二极管压降3V/15mA=0.6K。如果有标准,能够测一下发光二极管的正指导通工作电压值,用一个可调式电压源,串一个小电阻器,再串连上发光二极管,用万用表测量发光二极管两边的工作电压,留意没有电阻器,再把电压源从0逐渐逐渐提升,当电压源工作电压提升,发光二极管色度快速提升,而数字万用表工作电压提升却变迟缓时,数字万用表的电流值便是发光二极管的正指导通工作电压值。

假定正指导通工作电压数值3.5V,输出功率3瓦的发光二极管,另加最大4.2V的锂电,这时候的最大的电流量应是:I=3W/3.5V=0.85A,最少串联电阻应是:R=(4.2-3.5)/0.85=0.82欧母。也许你没有适合的电阻器,那麼0.5欧母的还可以,大家测算一下:电流量:I=(4.2-3.5)/0.5=1.4A 输出功率为:P=I×V=1.4×3.5=4.9W。

你的发光二极管将运行在5W下,自然这基本都是理想化的状况,强光手电桶机壳等导电性电源电路都是会有一定电阻器的,详细情况有标准的还可以自已去测一下,没标准的,提议或是加一个电阻器测试吧,那怕是仅有0.5欧母,很有可能都是会救你的发光二极管一命。当然,针对各种各样不一样输出功率、工作电压标准的发光二极管电阻器,都能够参照里面的计算公式自身测算。

网友:
    二极管和电阻是串联的,发光二极管的导通电压一般为2V左右,所以,电阻压降是:RV=VCC-2=3V二极管正常发光时的导通电流取3mA~10mA就行,根据实际亮度确定,电流越大越亮,取10mA时,R=RV/10=0.3K=300殴

网友:
    二极管在电路中经常用

网友:
    发光二极管在电路中都作信号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