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P223触摸开关的触摸时间怎么延长?

楼主(2022-03-30):
    现在用的TTP223 6脚的,这点动模式下触摸时间长了就自动跳转电平了。有没有可以长时间触摸的,最好支持分钟级长时间触摸的。或是单片机能实现连续触摸吗?4 w+ {6 D" @+ W. n$ M

网友:
    TTP223-BA6可以

网友:
    完全可以不用改动硬件,软件上加一个延迟判断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可以改用国产JL223B,有两种,选“不带复位功能”的,就可以按久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