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MOS管开关速度?

楼主(2022-03-30):
如何提高MOS管开关速度?有什么实例吗

网友:
主要是提高栅极的驱动能力。
因场效应管栅极电容的影响,一般需要大于正负1A的驱动能力,栅极电阻不大于10欧,反向接二极管提高关断速度。

网友:
这应该从MOSFET的门级驱动电路入手
你去看看 是不是有电阻在门级 如果有就把电阻适当放小就可以了

网友:
想看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推挽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