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选多大功率的?

楼主(2022-03-30):
5V电压、50mA电流,   电阻=5/0.05=100欧姆,  电阻功率=0.05*0.05*100=0.25W,是这样计算电阻的吗?实际功率选型还要加大,选100R,>=1/4W的电阻

网友:
选1/2W就行

网友:
个人建议1W的

网友:
一般选取电阻功率大于5-10%宽欲度,确保电阻在电路中稳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