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 LOGIC打不开ORCAD的.dsn文件,求解决方法。

楼主(2022-03-30):
我使用 pads2007 LOGIC打开orcad的.dsn文件,提示“File has wrong format for logic design +路径”,谁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
pads2007是打不开高版本的ORCAD的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教大神。

网友:
我用PSDS 9.5的也打不开

网友:
我的ORCAD是16.3,PADS打不开高版本的.dsn文件,另存为ORCAD16.2的版本,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
    降低ORCAD版本到16.2 可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