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PAD焊盘时有哪些要求?

楼主(2022-03-30):
设计PAD焊盘时有哪些要求?

网友:
PAD焊盘大小视你的元器件来定,但一定要大于你的元器件管脚,建议大于最少0.2mm以上,也就是说0.6的元器件管脚,你最少得设计成0.8,以防加工公差而导致难于插进。

网友:
焊盘外环单边不能小于0.2mm,当然越大越好。

网友:
插件孔到孔间距不能小于0.3mm。

网友:
焊盘到外形线间距0.508mm。

网友:
长宽、阻焊、钢网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