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DXP2004 在win10系统下能安装,但安装之后不能用,怎么破解?

楼主(2022-03-30):
protel DXP2004 在win10系统下能安装,但安装之后不能用,怎么破解?

网友:
可以用的,添加破解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和XP系统上一样安装。

网友:
问一下我的win10专业版装上dxp sp2,现在只要创建原理图元件,按空格键旋转元件就显示system error code 5拒绝访问 at 0cf99fe7 advsch. dll base address:0cc40000,dxp重装了好几次都一样的,就是没重装系统,但是不想重装系统,这个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求答案,同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