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语言和举例

楼主(2022-03-30):
talk is cheap,show you code!

下面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解

下面我们用verilog实现超前进位加法器:

例1:超前进位信号的产生原理
ab = 1 --> co = 1
a + b = 1,且ci = 1 --> co =1
两位多位数中第i位相加产生的进位输出co(i)可以表示位

coi=aibi+(ai+bi)(cii)
从全加器的真值表写出第i位和s(i)的逻辑式:
si=aibi′cii′+ai′bicii′+ai′bi′cii+(ai+bi)cii
上式变换位异或函数位:
si=ai⊕bi⊕cii

代码:

module carry_look_aheadadder(
                             output     [3:0]   s,
                             output             co,
                             input      [3:0]   a,
                             input      [3:0]   b,
                             input              ci
                             );
wire  [3:0]    co_tmp;
wire  [3:0]    cin;

assign  cin[3:0]  = {co_tmp[2:0],ci};

//计算中间进位
assign  co_tmp[0] = a[0]&b[0] || (a[0] || b[0])&(cin[0]);
assign  co_tmp[1] = a[1]&b[1] || (a[1] || b[1])&(cin[1]);
assign  co_tmp[2] = a[2]&b[2] || (a[2] || b[2])&(cin[2]);
assign  co_tmp[3] = a[3]&b[3] || (a[3] || b[3])&(cin[3]);

//计算和
assign s[0] = a[0] ^ b[0] ^ cin[0];
assign s[1] = a[1] ^ b[1] ^ cin[1];
assign s[2] = a[2] ^ b[2] ^ cin[2];
assign s[3] = a[3] ^ b[3] ^ cin[3];

assign co = co_tmp[3];
endmodule
module carry_look_aheadadder_tb;
wire      [3:0]       s;
wire                  co;
reg       [3:0]       a;
reg       [3:0]       b;
reg                   ci;

initial
begin
          a = 4'b0000; b = 4'b0000; ci = 0;
    #10   a = 4'b1111; b = 4'b1111; ci = 0;
    #10   a = 4'b1100; b = 4'b1001; ci = 0;
    #10   a = 4'b0111; b = 4'b0110; ci = 0;
    #10   a = 4'b0101; b = 4'b0101; ci = 1;
    #10   a = 4'b1110; b = 4'b1001; ci = 1;
    #10   a = 4'b0010; b = 4'b0110; ci = 1;
    #10   a = 4'b0110; b = 4'b1100; ci = 1;
    #10   $finish;
end

initial begin
  $fsdbDumpfile("test.fsdb");
  $fsdbDumpvars();
end

carry_look_aheadadder u_carry_look_aheadadder(
                                              .s(s),
                                              .co(co),
                                              .a(a),
                                              .b(b),
                                              .ci(ci)
                                              );

endmodule

结果:

可以看到,这个和一般的高级语言差别比较大。

学习FPGA必须有过硬的硬件电路基础。

例2:

上述为lattice的一款FPGA架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块放满电子元件的硬件电路板,图中“电路板”上的元件有IIC和SPI硬核接口“器件”,有NVCM程序存储“器件”,有RAM数据存储“器件”,还有最小单元的LUT(查找表)器件。

一般FPGA工程师会使用硬件描述语言Verilog或者VHDL对FPGA进行“编程”,之后,再经过厂家提供的FPGA开发工具(Diamond或Radiant、vivado)的综合、布局、布线,会产生bit文件或bin文件。

如果工程师将最终产生的bit文件或bin文件下载到FPGA中,就相当于一位硬件工程师,在FPGA芯片这块已经放置了“元件”的“电路板”上,进行了布线操作。(也就是把毫无关联的与器件,用铜线连接起来)

下载程序后的FPGA,我们就不能简单称之为“电路板”了。

举个例子,FPGA实现的功能是SPI转并口,那么这块FPGA就可以称为“spi接口转换板”。

当然,FPGA和“电路板”终究是不同的,FPGA可以进行重复编程,相当于一块可以反复布线的电路板。

网友:
看到举例直接收藏

网友:
用verilog实现超前进位加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