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100V、输出15V、1.5A或2A的Buck芯片有推荐的嘛?

楼主(2022-03-30):
我在做FOC驱动板,MOS漏极接了80V的VCC,现在板子是双电源供电,一个80V,一个15V,现在想从80V降到15V,用单电源供电,有什么推荐的芯片嘛,需要的输出电流是1.5~2A。

网友:
需要恒压还是恒流的呢。

网友:
OC5801L可以试试看

网友:
OC5801L 、SL3036、SL3041,这些都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二三十瓦的功率了,一般的DC/DC满足不了的,建议用PI的,反激式的也可以考虑。

网友:
3844加个MOS,也不复杂,正好输出电压也可自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