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线电视机顶盒射频输入旁边的射频输出是干什么的?

楼主(2022-03-30):
    如图,左边射频输入旁边那个射频输出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是射频输入的旁路输出,可以插接在电视机上,使得电视机仍然能接受来自有线电视网络的模拟信号。

网友:
    射频电源(RF generator)是用来产生射频电功率的电源。它的输出一般是正弦波或脉冲,频率有2MHz、13.56MHz、27.12MHz、60MHz等规格,输出功率从几十瓦到几十千瓦,输出阻抗一般是50欧。它可以用于等离子体发生、感应加热、医疗等多种领域。
射频电源可以用于加热,一般用射频电源进行感应加热需要以下装置:
    射频电源、匹配器、感应线圈和加热容器
    射频电源根据需要的频率和功率而定,感应线圈一般由镀银铜管制成,绕在加热容器外,匹配器将射频电源的50欧输出阻抗和感应线圈的阻抗向匹配。

网友:
    建议高清线连接,就是扁的那种,到卖电视的地方买一个,连接的时候一定要关闭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