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合公式如何显示

楼主(2022-03-30):
MATLAB曲线拟合之后如何将拟合公式显示在figure中?
形如:
y=p1*x^3+p2*x^2+p3*x+p4;
程序命令是什么?谢谢

网友:
举个例子:

p = [1.1 2.2 3.3 4];
text(.1, .5, sprintf('$y=%.3fx^3+%.3fx^2+%.3fx+%.3f$',p), 'interpreter',  'latex', 'FontSize', 15)

网友:
text(1, 1, '$$y=p1*x^3+p2*x^2+p3*x+p4$$', 'interpreter',  'latex')
前面1,1是要显示在哪个点上.这个程序是显示在(1,1)点上。
如果p1等需要下标,可以使用p_1

网友:
貌似没法进行更新,这是text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