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交叉选择模式问题

楼主(2022-03-30):
已经选了交叉选择模式,但选中原理图或PCB中元件的时候,另一个并不能高亮,是什么原因。

网友:
在什么模式下,开启的?

网友:
首先你需要将这两个文件放在一个工程里面,原理图的网络需要与PCB工程对应,最好是原理图直接导到PCB里面;将原理图和PCB垂直分布,然后选择交叉选择模式;这时候就可以在原理图中选择对应元件,PCB就会选中原理图选中的元件

网友:
原理图和PCB是不是在同一个工程里打开的?

网友:
    试试手动的:
    PCB里T+C选中器件,对应到原理图
    原理图选中器件T+S,对应到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