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的常用型号及用途都有哪些?

楼主(2022-03-30):
    光耦的常用型号及用途都有哪些?

网友:
    线性光耦是一种用以脉冲信号防护的光电耦合器元器件,和一般光电耦合器一样,线性光耦真真正正防护的是电流量。线性光耦可以维护被检测目标和检测电源电路,并减少自然环境影响对检测电源电路的危害。

网友:
    线性光耦的防护基本原理与一般光电耦合器沒有区别,仅仅将一般光电耦合器的多发单收方式稍稍更改,提升一个用以意见反馈的光接纳电源电路用以意见反馈。那样,尽管2个光接纳电源电路全是离散系统的,但2个光接纳电源电路的离散系统特点全是一样的。那样,就可以根据意见反馈通道的离散系统来相抵直通通路的离散系统,进而实现完成线形防护的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