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做整流用如何选型?

楼主(2022-03-30):
    二极管做整流用如何选型?

网友:
    低频(工频)电路整流,需要确定电流大小,以及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如1A整流管,可选IN4001(1A/50V),IN4004(1A/400V),IN4007(1A/1000V),1.5A整流管,IN5399(1.5A/1000V)等。

网友:
    开关电源整流管,除要确定电流大小及反压外,还要确定其工作频率,一般使用快速恢复二极管或肖特基二极管。1A整流管可选IN5819,2A可选SB260,3A可选SR360等型号。

网友:
    可以根据需要的参数,通过查二极管参数表,来确定所需要的型号。注意实际需要与规格参数之间的关系,一般电流和电压参数要超过实际工作要求的一倍,频率参数要高于实际工作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