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问一下,规则我明明设置了允许在焊盘打孔,怎么还报错?如何解决,请指教

楼主(2022-03-30):
    各位大大,问一下,规则我明明设置了允许在焊盘打孔,怎么还报错?如何解决,请指教

网友:
    设置个特殊规则区域

网友:
    你报的是V:G的DRC,和你这个设置没关系,你查看下具体的DRC是什么,再去设置相关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