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C-DC烧传感器而用稳压源就不烧?

楼主(2022-03-30):
传感器为惠斯特电桥类压强传感器,差分输出,利用AD8422放大信号。使用AC-DC 220转正负12V模块给8422供电,并使用LM317将+12V转为+4V之后给传感器供电,介绍电路之后传感器立马烧;但是使用实验室的稳压源+5V给传感器供电时传感器不会烧。有哪位前辈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接了传感器后电路过载引起AC-DC“热”地了,电源被传感器过载后短路引起的。

网友:
上个原理图看看再说

网友:
看你的描述,一会儿是负12V,一会儿是正12V,是不是正负搞错了? LM317不接传感器时电压稳定吗?先量量不接传感器时的电压,LM317有最小负载要求,你看看满足不?

网友:
传感器供电电源需要采用高频脉冲开关电源做工作电源,对于低频率工频稳压电源直流电部分含不稳定的交流电成分,及其容易使传感器高敏感工作出现过载而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