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pads9.0 PCB LAYOUT中出现无法选中元件也无法移动问题?

楼主(2022-03-30):
在用pads9.0 PCB LAYOUT中出现无法选中元件也无法移动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
是粘贴住了,我弄了好久有发现ECO--选元件的焊盘---解冻---OK。

网友:
学习怎么修改PADS中的设置

网友:
    元件应该是被胶粘了吧,右键特性里把勾去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