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B工艺流程中,工艺边的预留是为什么?

楼主(2022-03-30):
在PCB工艺流程中,工艺边的预留是为什么?

网友:
为了辅助生产插件走板

网友:
    主要为了辅助生产,不属于PCB板的一部分。

网友:
    留工艺边的主要原因是SMT贴片机轨道是用来夹住PCB板并流过贴片机的,因此太过于靠近轨道边的元器件在SMT贴片机吸嘴吸取元器件并贴装到PCB板上时,发生撞件现象,无法完成生产,因此必须预留一定的工艺边。

网友:
    SMT和波峰焊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