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距离无线组网,用哪种技术好?

楼主(2022-03-30):
如题,要求是在多个非移动设备之间无线组网,进行通信、数据传输,最大距离1KM。可供选择的方案有Zigbee、wIFi、3G、433。用哪种比较好?或者是否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望不吝赐教。

网友:
3G稳定技术较为成熟

网友:
lora最适合你

网友:
超过200米只有两个频段选Sub-1G和NB-I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