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中能不能将顶层和底层互换过来?怎么换?

楼主(2022-03-30):
protel99中能不能将顶层和底层互换过来?怎么换?

网友:
如果只是把底层和顶层交换位置而中间层不变的话,直接在顶层中将顶层全部元件及线路全选中剪切到一个新建的pcb文件。再将底层的全选剪切,选择顶层后复制,再同理将原来复制到新建pcb文件的全选后复制到底层。

网友:
板子做回来反过来装就行了,只要把固定孔位置改下就可以了。

网友:
分别点击顶层和底层的属性,将它们的层属性改变到你想要的层。

网友:
  • 先用大脑记住哪一根线是顶,哪根线是底;
  • 双击顶或底的某一根线,在弹出的对话框依次选——Local / 左框中的 Layer处,顶改底,底改顶,中框的 Layer处选 Some,右框的Layer 打上勾  ,右下方的Change Scope  选All primitives;
  • 至于铜皮之类的,重铺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选中你要换层的元件和走线,按住左键,按L键就能轻松换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