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vc怎么调用ansys

楼主(2022-03-30):
我要用vc调用ansys的apdl文件,该怎么编程啊

网友:
ANSYS是一套功能十分强大的有限元分析软件,能实现多场及多场耦合分析;是实现前后处理、求解及多场分析统一数据库的一体化大型FEA软件;支持异种、异构平台的网络浮动,在异种、异构平台上用户界面统一、数据文件全部兼容,强大的并行计算功能支持分布式并行及共享内存式并行。

网友:
VC调用模块在该系统中起着接受用户界面的输入、创建进程调用ANSYS模块进行计算的重要作用。有两项工作是在实现在VC程序中调用ANSYS必须做的,一是要使接口程序能够修改ANSYSB的命令流文件路径及文件名称,这可通过注册表编程实现;二是要能在接口程序中运行ANSYSB应用程序

网友:
想看看大佬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