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源MOS管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2-03-30):
移动电源MOS管起什么作用?

网友:
在电源电路中做开关器件,配合旁边的电容电感等一起把内置的锂电池电压弄到5V从USB口输出。
另一楼说用在锂电池保护板里,这我倒是没想到。

网友:
电池的充放电保护(保护电板)!升压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