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与PLC的区别在哪里?能否通俗地介绍FPGA?

楼主(2022-03-30):
FPGA是“现场可编程门阵列”,PLC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两者区别是什么? 我百度了好一会,还是不能够理解FPGA的用途。什么系统架构什么的,总看不懂。 请哪位学习过的或懂的能给我讲解下

网友:
    简单的说,FPGA内部就是可编程的门电路,我们通过硬件描述语言构建具有所需功能的芯片,PLC主要用于工业控制领域,相当于在一块确定的芯片上通过软件实现所需的控制逻辑,两者的应用者完全属于不同行业!